高考
三菱PLC端口问题

楼主(2011-03-16):
三菱FX1S30MR-001的PLC和GT1150QBBD-C的触摸屏连接,总是出现通讯错误。换了PLC后正常。这PLC才用三天,三菱公司检测说什么芯片坏了,原因是热拔热插。请问前辈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售后

网友A:
热拔热插 让我想到了U盘......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这个应该和电脑的附属设备如老式打印机等热拔热插一个意思,就是在它通电工作的时候去拔取或插入数据传输线。

楼主:
请问这个有关系吗
售后

网友C:
最好不要热拔热插,容易烧坏。停电后再连接数据线。
QQ:532904130

网友D:
大多数PLC都不支持热拔热插

网友E:
好像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我下载程序,调试程序的时候都是热拔插,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不过最好还是不要热拔插,USB口是支持热拔插和即插即用的,其它的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F:
就是不要带电插拔啊!

网友G:
热拔插这东西跟闯红灯过马路一样看你的运气,最好还是不要热拔插。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