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电机软启动和变频启动相比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1-03-16):
现在厂内有几台90KW以上的大电机需要安装,厂内在启动方式上有不同意见。我想问一下大家在自己的使用经验上对于软启动和变频启动有什么认识,到底那一种方式性价比更高一些,各有什么优缺点?还有关于软启动有一种无刷液体启动器,我不知道这种启动方式性能和价格如何,请大家告知。不胜感激!!

1162859666@qq.com

网友A:
看你用在什么负载上,如果是重载启动,软启动器不行,很难启动,轻载还可以。我在250KW的电机上用过,软启动器不行启不动,用变频器可以启动。没见过什么无刷液体软启动器,很有可能就是原来的补偿器加了可控硅和线包,线包浸在油里面的。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不知道软启动的启动转矩和直接启动相比有多少?延长启动时间难道启动大负荷电机也不行?
液态电阻启动不也是一种软启动方式吗?一些高压电机和大功率电机好像有用到过,不过本人没用过,只是听说过。请大家赐教!!

1162859666@qq.com

网友B:
用变频器好一点,虽然造价高,但是功能多。

网友C:
可以用液态电阻启动,高、低压电机,大功率电机,本人都用过,效果很好

网友D:
用变频器好一点,虽然造价高,但是功能多,用液态电阻启动也不便宜

网友E:
变频器啦,国产的 进口的多的很

网友F:
没有用过,我厂一台110KW的用的变频器,

网友G:
嘿嘿 要看你启动负载重不重 如轻载用星三角 重载的话用启动器不行 加长启动时间也不行 因为它不像变频器 它只降压不降频 所以没力 如果你启动后还是运行50HZ的话 用变频又浪费

网友H:
看你具体运行条件,
软启动是限压限流,功能是软启动,软停止,当然了价格有很大优势,
变频器是改变频率,功能是调速,价格比较高,功能比较多,
液态电阻柜比较便宜,但是维护比较麻烦,

网友I:
用功率补偿器。

网友J:
还是用变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