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如何才能看到S7-300程序

楼主(2011-03-16):
本人刚接触西门子300PLC,怎样才能看到300例程梯形图。为什么打开300例程序,里面那么多文件夹呀?盼望师傅赐教

网友A:
要先安装STEP7软件。在网上搜索一下STEP7V5.X的下载链接吧,装好之后再说……

网友B:
一般用电脑的都知道,一个文件需要用对应的应用软件才能打开,
S7-300程序也是一样,它的应用软件就是西门子STEP 7软件。
所以1楼说的对,先安装STEP 7软件才能打开程序

网友C:
先下载300编程软件。在根据提示安装好程序后。用PC-MPI编程电缆连接300系列PLC通讯口。打开编程软件点击PLC选项中的可访问节点。如果程序没有加密的话可以看到程序

网友D:
安装step7-54-sp3-cn 软件 如果和plc通讯还需要装驱动

网友E:
西门子很好吗????你学西门子就是自己找麻烦不信你学了就知道

网友F:
感觉西门子的编程挺麻烦的

网友G:
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了,或者怎么用了,比如汽车厂的输送线,相同类型的滚床,或者升降机,,只要做个块,直接调用,把输入输出填好就行了,简单的很, 而且其他项目可以直接拿过来用,,减少程序开发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