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MC指令是怎样编辑的

楼主(2011-03-16):
三菱PLC的MC指令,如图,第93步到第98步是怎样编辑的?尤其是左边母线中间的常开点N0 M6是怎样编辑的?

网友A:
条件满足MC NO M6 到 NCR NO为止,满足时这段程序执行,不满足条件时这段不执行。。。

网友B:
编辑程序时仿造手册上输入MC指令,然后在软件中按Shift+F2键切换到Read模式就能出现图示的效果。

楼主:
我练习多次都无法完成该指令原因在此啊,谢谢楼上的俩位朋友指点谜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