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

楼主(2011-03-16):
从旧的维纶6100i系列触摸屏,用优盘下载出原程序。编译后下载到同型号的触摸屏,这是触摸数值输入元件,显示出来的键盘没看到数字,旧的那个就没事很正常。。。。想把键盘所在窗口改也改不了。请问什么回事呀。。。。。

网友A:
应该是你下载时只是下载了程序文件,内部文件寄存器里面的内容没有下出来,你用电脑上传试试,把所有的数据文件都下出来

网友B:
可能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编程软件的版本不一样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相信自我!

网友C:
支持二楼说法。

网友D:
可能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编程软件的版本不一样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E: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