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O编程

楼主(2011-03-17):
第一次用松下编程,那个梯形图上下行之间的竖线怎样删除,
以前只偶尔用过西门子的,请各位高手指教,先谢谢啊
如图

网友A:
直接把光标移到竖线上,然后按电脑的delete键.....
下载积分:+2(青衣) 热心助人

楼主:
弄好了,光标移不上去,整行删了,重新编一遍,谢谢

网友B:
把光标放在要删除的区域然后按住F3键就可以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