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关于STL指令的问题 急!!

楼主(2011-03-17):
一台DVP16ES2的PLC,我使用STL指令时 S0到S20的转换条件未满足,就已经SET到S20,跪求老师的指导!!

网友A:
检查是否有双线圈。

网友B:
可否上电时,将有关元件复位。

网友C:
程序看过了。应该是S30吧。程序中M510要是不接通的话那自动运行的M50根本就不能通,还是看看外部的开关信号吧。

楼主:
外部的都检查 双线圈的问题也检查 而且这个问题还是偶然性的发生 是不是台达PLC本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