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程序 逻辑图不能转换梯形图请赐教

楼主(2011-03-17):
在1台进口设备上上传的s7-300程序是逻辑图 想转换成梯形图 在编程软件上不能转换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需要以下情况方可转换:
1、STL中不得包含有LAD不支持的指令功能,如循环,如间接寻址。
2、STL必须严格按照LAD的编程方式进行编程,不知道的可以去编写一下。
比如:A I0.0
= M0.0
A i0.1
=m0.1
这在STL可以,但是在LAD,不可以。你必须进行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