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显示器 数据线 问题

楼主(2011-03-17):
本人刚入门。。。
昨天去买了个二手的文本显示器,想玩玩
根据官方的说明书 接线
但是总是连接不成功,超时
9Pin 的接头 ,是不是所有线都要连上的啊

楼主:
我就连了4根线,4个端子上,按照图示方式焊的

网友A:
(1)检查文本显示器型号设置是否匹配。
(2)检查通信口,波特率是否正确。
希望这样回答你能够满意
热心助人
型号 一致
通信口COM1 9600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软件没设置好吧?com口要选对
设置正确的, COM1

网友C:
文本一般支持多种通讯方式,通讯方式不同,接线不同,电脑侧是RS232 文本侧也需232的接线方式,同时要选择对应的COM口
官方的说明书中,就这么1种接线方式,没注明是232还是422

楼主:
问题解决方案!
最终问题分析: 编程软件版本太高,与文本显示器内部版本不配套。
最终解决方案: 找到低版本的编程软件,OK
谢谢以上各位的童鞋的帮忙,我的进步有你们的一半!

网友D:
还有就是你用的软件是不是跟文本配套,现在MD204和MD306满天飞,但大多要用自己的软件,你要是用步科的可能就不行了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