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NSJ5-TQ01-M3D一体机

楼主(2011-03-17):
背面数码管显示H7、Error/Alarm灯亮、MS灯闪烁
连上cx-p错误日记显示0x80E0 致命错误 I/O设定错误。
由于是机器上的拆机件,所以I/O等远程模块没有连接上,请问能在不连上远程模块的情况下清除报警或者重设IO表吗?
我写了个简单的程序感觉PLC没有运行起来。

网友A:
希望有高手指教132

网友B:
没用过,也没见过

楼主:
重新创建IO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