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星三角起动的时间如何计算

楼主(2011-03-17):
请教各位星三角起动的时间如何计算,有没有公式

网友A:
没听说有啥公式啊,
根据我的理解
电机启动时的负载大(相对于电机的额定功率),则所需的时间长,一般应在3~8s左右吧
个人的看法,没有书上的理论依据
仅供参考

网友B:
一般都是几秒到几十秒,看情况而定。

网友C:
听电动机启动到星接的转速,然后可以切换角接。

网友D:
根据电机的Y-▲运行情况,星三角起动的时间也就是让电机先Y运行稳定后转换成▲运行的时间啊!一般不回很长的,也就机秒到十几秒吧。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E:
用钳表测电流,由Y运行转换成▲运行时电流会不同.算出时间即可.

网友F:
没有规定的时间看电机听声音就行
QQ540940771

网友G:
要学习一下了

网友H:
按书上写的公式是不行的,要根据实际来定的。公式是2*(1.414*电机容量)+4。:电机起动星三角,起动时间好整定;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四单位秒。

网友I:
一般是要用钳流表来整定的,当电机星形启动电流稳定或开始下降时就可以转换了。公式化的东西在现场调试时一般有很大误差,主要是负载变化无常,不能一概而论。当然对于一些轻型负载也可以提前转换,不过对接触器有较大损害,并且容易出现弧间短路现象,如果没有必要应该尽量避免!
如果是经验丰富根据经验调整也是有的。

1162859666@qq.com

网友J:
用钳型表测电流,由Y转换成▲运行时电流开始下降时就可以了.算出大概时间即可.用公式计算有时会有很大的误差

网友F:
没有公式就听声音
QQ540940771

网友K:
支持8楼的但特殊除外

网友L:
一般经验是3~15秒之内。一般是用5~10秒!

网友M(2011-08-22):
40千瓦以上都在20秒以上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