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高手支点招 谢谢!!

楼主(2011-03-17):
为什么WINCC项目里面只要将 启动参数 报警 趋势勾上 运行时缓冲到百分之 百分之四五十就卡着不动了!!!! 这是什么原因啊?》
当我把勾去掉 只勾图形运行系统运行正常 就是报警趋势 报表等 无法连接到服务器!!为什么啊?

网友A:
确保你的项目名,项目保存路径以及计算机名不含有中文字符。
CVLSAM 你好 我确定没有中文的路径 会不会是我的设置有什么问题!

楼主:
我确定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确定没有!!
又是盗版?

网友B:
没什么区别!!

网友B:
变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