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PLCSIM 使用问题

楼主(2011-03-17):
我打开仿真器 怎么没出现 那个 open porject 窗口啊?
就是这个图片.....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下载的时候 提示
不能再PC/PG 和PLC之间建立连接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点击“OK”,然后选择相应项目。
下载积分:+1(月泽) 谢谢版主…但是我启动仿 ..

楼主:
那个窗口是怎么出现的?我启动仿真没出现那个窗口啊…怎么去点OK啊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昨天还不行
今天启动电脑试了一下 就可以啦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