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电源

楼主(2011-03-17):
今天在保养一台设备,控制箱里面灰尘比较多,我用气压枪清理不知道怎么回事,清理完后。PLC通电电源指示灯不会亮。检查后发现是PLC内部电源板出了故障。不知道怎么回事,以前没有遇到这样的事。郁闷啊,原来好好的机器,清理一下灰尘就故障不能使用了。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你走好运了。

网友B:
有这经历
因此有条件的话,不用气枪吹,改用吸尘器吸
完事后,时间充裕的话,拆开PLC检查清理下,外围线路和端子再检查下
气枪吹,完事后,看着干净,实际后遗症多多啊

网友C:
不知道用除静电气枪会不会好些。

网友D:
压缩空气里有水的,吹过后搞不好电源进了水滴plc要么烧要么保护
學無止境

网友E:
灰尘对电子产品影响的确很大,
我建议用吸尘器吸或用电气清洗剂保养清洗。

网友F:
正常,说明你运气不错。也说明这个东东应该很久没有被大风吹过了。

网友G:
FX系列的修过好多,大多是开关电源故障。维修联系13830812651

网友H:
楼上的可以维修FX1S的CPU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