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TRN-DATA (汉化版) 怎么不是中文的,可以改过来吗?[

楼主(2011-03-17):
三菱FX-TRN-DATA (汉化版) 怎么不是中文的,可以改过来吗?
小弟很想学

网友A:
要汉化包的哦

网友B:
http://down.ymmfa.com/?id=103

网友C:
1、先安装日文原版;
2、再将中文包解压覆盖到原版目录下。
3、运行FXTRN1.exe
QQ:532904130

楼主:
呵呵,我也知道1、先安装日文原版;
2、再将中文包解压覆盖到原版目录下。
3、运行FXTRN1.exe 但是里面还是日文吧,怎么彻底是中文的呢?

网友D(2011-09-03):
要先汉化

网友E:
汉化就行了

网友F(2011-12-20):
如何汉化? 如何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