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EVOloper8.86安装后为什么用不了?

楼主(2011-03-17):
安装后无法新建工程 图标几乎都是灰的 而GX Works2却能用怎么回事?

网友A:
安装的时候,是否选择了监控模式这个选项。如果选择了,则不能新建工程的。

网友B:
是否选择了监控模式这个选项

楼主:
没选就是建不了新工程,我看有人说是操作系统的事 我的是gost版本的。

网友C:
操作系统最好不要用Ghost版本,我3台电脑分别装了XP vista windows7都是微软原版,没有经过精简,安装GX-DEVOloper8.86都用的好好。

网友D:
可能跟电脑系统有关,有些系统是用不了的

网友E(2011-04-24):
可能是你的电脑系统的问题,我装好了,就好用

网友F:
用XP系统就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