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eveloper8.6和GX Works2那个更好用?

楼主(2011-03-17):
GX-developer8.6和GX Works2那个更好用?新手学习中

网友A:
如果你要用A系列就得用GX-D,如果要用L系列就得用GX-WORK2,其他的都差不多

网友B:
习惯问题。

网友C:
GX-WORK2好用,功能多

楼主:
谢了 正在开始学习中

网友D:
对初学者还是GX-developer8吧,
好的,就一定支持!!

网友E:
习惯了就行!都差不多!

楼主:
GX-developer8装上了用不了 新建工程建不了 原因不清也没选监视功能 有人说是系统的问题 麻烦就先用这个吧。

网友F(2011-10-14):
我也是刚接触,现在还是用GX

网友G:
没有太大的区别,works2有结构工程。

网友H:
works2 的结构化工程还是比较方便的,易于维护
但是编译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