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7):
在学习编程基础课程时,这个自锁指令导通,怎么都看不懂,所以来坛子里求助各位大大。
x0导通后,m0导通一个周期(此时LDI M0就是断开的)
然后LD M0
        ANDI Y70就导通了Y70,
然后并联电路快里的:AND Y70就导通,但此时的并联电路块里的LDI M0 不是断开的吗,怎么 out Y70还可以导通呢?
各位大大,现在在公司,发不了图片,就把指令写下面了。
LD X0
PLS M0
LD M0
ANDI Y70
LDI M0
AND Y70
ORB
OUT Y70
是在三菱学习文件:Q系列编程基础篇第82页的。
谢谢了

网友A:
单按钮启动停止程序。注意M0是一个上升沿脉冲信号。

楼主:
是不是由于M0是一个上升沿脉冲信号,就是一瞬间的信号,我可能是把它看成有时间周期的了。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B:
是这样的。所谓上升沿就是此触点在信号输入的时候接通一下就断开了,也就是只输出一个扫苗周期。此后不管此触点是否一直接通都不再有输出。必须再次接通才会再次输出一个扫苗周期。
相信自我!

网友C:
三楼回答的对,第一次按按钮时,X0接通,Y0有输出并自锁,松开后,再按按钮时,LDI  M0就不通了,Y0断开。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答复

网友D:
请楼主根据扫描周期的概念来理解这段程序,就容易了

网友E:
M0是一个上升沿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