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端电阻110与130

楼主(2011-03-18):
想问下两个问题
1.PLC CC-LINK模块的始端电阻与终端电阻的大小是不是必须一样??
2.终端电阻110欧姆与130欧姆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没什么区别!! 一般用120 欧姆的!吸收回波!

网友B:
当然有区别的,你连接的CC-LINK总线的版本不一样,终端电阻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