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请问PLC内文件寄存器是干什么用的啊?

楼主(2011-03-18):
今天看了FX2N的编程手册,其中提到了文件寄存器,小弟基础比较薄弱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希望各位大哥不吝赐教啊!

网友A:
应该是只读的,下程序的时候一次性写好的,占用程序空间,要在参数选项里设置

网友B:
文件寄存器是用来存放特别大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