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我的接线方法对吗?

楼主(2011-03-18):
本人刚入门,搞了个古董的二手货玩, 问一下,我这样的接线方法对吗?

网友A:
你的输入是对的的,但是输出得看PLC型号了,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型的输出负载220V是可以的,但如果是晶体管输出型的就不行,输出负载只能是直流才可以。
相信自我!

网友B:
对的
朝花夕拾

网友C:
三菱输入你如果接的是无源开关好像不需要外加24V电源的。

网友D:
这种PLC接线拉电流漏电流是可以切换的你的接法适合欧版PNP接线…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那我再弱弱的问一下, 输出端的 24V 我可以来代替 DC 吗?

网友E:
这是士林PLC吧?把S/S接到PLC的十24,两线感应器接0V和输入端,三线感应器接十24 ,0V,输入端。用PLC本身的电源带动继电器是可以的。

网友F:
完全可以用外加电源,如果同时需要用PLC本身24v和外加24V电源,要注意隔离,不要混用

网友G:
接线是对的
无独有偶啊

网友H:
国标的接线都是用有源开关 而且PLC不用220V 都是用24V中间继电器进行控制的 也是为了维护和维修的安全和方便

网友I:
没问题啊,MR就是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J:
SS端接+ -都可以

网友K: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