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130平面磨床退磁短路故障???

楼主(2011-03-18):
请教各位磨床维修师们。现在有一台M7130平面磨床充磁正常。退磁就烧熔断器,不知道是不是短路了,我这前也没有修过磨床,搞了二个小时也找不出故障原因。手头也没有电气控制图纸。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充磁退磁是指吸工件的电磁铁得电与失电吗?

楼主:
不是的。我查过相关知识。是改变电流方向
相信自我!

网友B:
用两个接触器的话可能是有点联在一起了

网友C:
如果是杭州的那种机器的话,就不是两只接触器了,是由开关转换控制的,你看一下有没有人动过那个开关上的线,还有那只开关转换好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