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20V交流双线光电开关能否直接控制220V电磁阀?

楼主(2011-03-18):
我想用220V交流双线光电开关能否直接控制220V电磁阀,学习学习
yanzhi2008

网友A:
看下接近开关说明书能带多大的负载

网友B:
即使它能够带的动负载,但也别这样做,直接控制对关电开关的寿命会大大的降低。

楼主:
光电开关输出400MA,电磁阀2.1W

网友C:
加一个继电器撒

网友D:
加个220v继电器把。

楼主:
不可以走捷径的。哈哈

网友E:
建议用中继转一下。因为直接使用如果产生漏电及断路性故障则产生的结果是担心的。一般接近开关是以三极管作驱动的。就是我们经常讨论的“PNP”“NPN”型问题。

网友F:
如果光电开关是继电器输出点,就可以直接控制,触点容量有点小,如是电子开关请不要用。
无独有偶啊

网友G:
兄弟 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H:
光电开关带动负载能力是有限制的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I:
光电开关的带负载能力很低,还是加个中间继电器好的。
以上

网友J:
加个中间继电器好点呀!

网友K:
光电开关用220危险,现在应该没人会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