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入栈、读栈、出栈”

楼主(2011-03-18):
大家好。
我是新手,想请请教大家如何理解“入栈、读栈、出栈”这个问题呢?在实际的应用中,它和并联输出有什么区别呢?
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它和并联输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用手持程序输入器输入时须用上进栈出栈指令。

网友B:
指令表输入时需要使用“入栈”等、

网友C:
入栈是指将前面的电路块的结果存入临时寄存器,需要与后面的电路共同作用时用读栈指令,最后输出用出栈指令,虽然都要是并联输出,但读栈与出栈指令都有相关的元件或电路块与前面的临时结果共同作用再产生输出

网友D:
这些好象 是以前 手持 编程器 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