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炉用什么感应开关

楼主(2011-03-18):
110度不知道用什么感应开关测量水位 希望各位师傅给点建议 我还是用老办法 不知道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A:
可以称蒸汽开关... 受蒸汽发热变成产生机械运动 弹开触点
在未冷却之前 按开关 触点无法闭合
想想电饭锅 热继电器的原理 差不多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好像有专用的传感器吧

网友A:
现在也有高档的用温控器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南京路个重各样的都有

网友D:
110度水会不会变成蒸气呀?

网友E:
这种热水炉现一般用探针,装在罐体顶部,用一个不锈钢针插在硅胶中间,形状像红酒瓶塞,有预留法兰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热水炉现一般用探针,装在罐体顶部,用一个不锈钢针插在硅胶中间,形状像红酒瓶塞,有预留法兰压紧。
这就是我说的老办法 还是想看有没有好东西测水位

网友F:
测水位的很多,只不过测热水的要求材质不一样,有浮球式加变送器的、探针式的、超音波的、还有压差的不过压差的要加平衡容器。

网友G:
用机械式的吧

网友H:
你是测温度还是侧水位

网友I:
要是可以还是用双室水位计+差压变送器测量的好。110度有不少蒸汽压力吧,液位测量用双室水位计+差压变送器测量不会出现虚水位,还是不错的。

网友J:
用三根电极就可以做简单的水位控制。

楼主:
谢谢 我是测水位 因为是开水炉避免水不开而补水 搞一个水不放完不补水的自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