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三菱触摸屏

楼主(2011-03-18):
小弟今天买了一根三菱GT11/GT15触摸屏通讯线USB,连上触摸屏后发现新硬件成功安装驱动,打开GT Designer3读取GOT,显示无法通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在通信设置里面改成USB通信试试

网友B:
按1楼的做法试一试,再看选型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