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以变频器控制长度

楼主(2011-03-18):
请问各位大侠,要用编码器和变频器来控制长度的话,是怎样控制的。编码器的脉冲信号接在变频器的功能输入端子上吗?变频器的程序该是如何设置的。请知道的帮忙啊!

网友A:
不是,是把编码器的输入接在PLC的高速输入端子上,应该是X0,X1,X2,X3,X4等几个端子吧,忘了,然后再用高速计数器来记下变频器所走过的距离,其计算公式为:L=(计数量/每转一周编码器发出的脉冲量)*电机转一周走过的距离, 然后决定在哪里对变频器进行off和刹车操作等.

楼主:
我说的是不用PLC来计算的哪种形式。只用编码器和变频器。

楼主:
怎吗没谁搭理我啊。谁知道可以告诉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