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万瓶/小时输瓶线无压力系统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1-03-18):
请教:4万瓶/小时输瓶线无压力系统是什么原理?检测的2个光电开关是什么原理?谁能指点指点吗?

网友A:
请具体说明 什么地方 什么工艺

网友B:
前段设备出现挤瓶现象,后端设备就停止。
说的简单点“无压力系统”就是别把瓶子挤变形,变形了卖给你,你肯定不会要的。
下载积分:+2(月泽) 无压力系统 解释的很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