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如何向寄存器写入数据?

楼主(2011-03-18):
请问,PLC程序并没有相应的程序,在触摸屏如何用按钮按递增或递减的方式,向数据显示写入数据?假如数据寄存器是D0?

楼主:
我是用威纶触摸屏

网友A:
使用多状态设置
QQ:532904130

楼主:
谢谢!我选择“递加(JOG+),递减(JOG-),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