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S开关量

楼主(2011-03-18):
使用FX1S系列PLC,外部输入开关给信号后,输入输出状态指示灯都亮,但是为什么输出端子没有电压呢?

网友A:
你的PLC输出类型是?晶体管?继电器?直接量一下COM和输出端的电阻看通不通。
FX1S-14MR继电器输出,

网友A:
你的是继电器输出的,就相当于继电器的一副触点,一个COM和一个Y为一组,如Y0&COM0,这样直接量是没有电压的。
怎么样才能让输YO,COM0有输出电压

网友A:
好好看一下硬件接线手册。一个开关控制一盏灯怎么接线知道吗?COM0&Y0就相当于一个控制灯的开关,只不过灯的开关是人手去执行,COM0&Y0这个“开关”是PLC程序去执行。

网友B:
看来楼主得去学习下怎样用万能表了
QQ:532904130

网友C:
更换继电器!
继电器触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