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菱PLC中 程序写入时 输入MUL D502 K500 D20 就出现以下问题(如图),

楼主(2011-03-19):
在三菱PLC中 程序写入时 输入MUL D502 K500 D20 就出现以下问题(如图),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是不是没隔开啊。

网友B:
括弧是输出…怎么能写特殊指令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在大写输入法状态下,直接输入MUL D502 K500 D20

网友D:
楼主是不是输错啦 我的可以输入呢

网友E:
肯定输入错误

网友F:
可能是其中一个参数没有空格吧

网友G:
什么系列的plc,

网友H:
如果楼主没输入错误的话是可以的,肯定是你指令输入有误. 从你发的图片看上去你输入好像是MVL,而不是MUL指令.

网友I:
建议楼猪重新试试!操作的存储器的值设0或者1和2

网友J:
看看你自己是在什么位置写的。不在母线的第一个位置你就写特殊指令。不出错才怪
我们的骄傲多半于我们的无知

网友K:
8楼说的对,仔细核对下!

网友L:
我晕,不能输入就用鼠标点呀,干嘛非要自己直接输入,是在不行你也可以重新安装软件,个把分钟的事,搞得那么复杂,哥们我服你了,要是这样,遇到问题,先自己想办法
非标设备,plc编程,触摸屏,伺服应用等,有时间的各位朋友可以和我一起探讨技术问题,QQ:448350780 TEL:15013064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