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连接三菱

楼主(2011-03-19):
组态王6.53连接三菱FX1N编程口时,用串口测试能够读出数据。但在运行时无法读出数据,那位高手知道其中的原因。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支持32位吧,三菱的是由低位到高位的,但是该组态是由高到低呀!我没有用过组态王,但力控软件是这样的。如有不对,请谅解!

楼主:
不是这样,开始为0,马上变成3个“?”

网友A:
数值输入也不可以是吗?
你监视一下看看,是不是上面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B:
没通信上就是???

网友C:
我是用的台达PLC,三菱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把数据发到组态王上的呢?我是通过宏电的DTU,通过GPRS传的,完全OK,有可能是你的远传设备没配置好

网友C:
我用的是6。51的,6.53的我这边也收不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