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USB转COM口连接编程电缆

楼主(2011-03-19):
请教各位前辈,由于手头只有欧姆龙COM1-CIF02、三菱SC11、西门子200带COM口编程电缆,我的电脑没有COM口,想用USB转COM口连接线连接这些编程电缆与PLC通讯,不知可否使用,希望前辈们给与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但是这个转换线一定要好点的,买的时候就讲清楚是PLC用的。

网友B:
COM口是要安装USB驱动程序的。。另外各种的PLC数据线都不一样的

网友C:
可以使用啊。我正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