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三菱伺服实验,请大家指正!

楼主(2011-03-19):
设定以下参数:
PA01->0002 设为速度控制模式
PA02->0006 设使用MR-RB50制动电阻。
用维纶的触摸屏直接控制PLC输出点,来操作伺服。
SON置位,如果LSP/LSN,ST1置位,伺服启动,
LSP/LSN 复位后伺服显示AL-99,但是伺服并不立即停止并锁定,SON复位后,伺服缓慢停止。
SON置位,如果LSP/LSN为OFF,伺服启动即超速报警AL-31
我什么参数没有设对?请大家帮忙!
触摸屏

网友A:
不懂伺服呀!!帮不了你,但SON一般都是短接,不能用于伺服的起停。

网友B:
LSP/LSN 分别是正反向的行程末端限位,正常情况是处于接通状态的。
速度模式,你采用的是外部模拟速度指令形式还是端子控制的内部速度指令?相关参数设置对了么?
当你SON置位时,只要你不给速度指令,伺服是不会运转的。
你采用的是外部模拟速度指令形式还是端子控制的内部速度指令?
这个参数没有设。应该是通过SP1和SP2设定吧?

网友C:
多摸几次就明白了

楼主:
我的问题是,LSP/LSN复位后,虽然现实AL 99,但伺服却不停车。
ST2未接,ST1复位后也不停车。
只有SON复位后,才缓慢停车。

网友B:
LSP、LSN断开就是越位了,能不报警么?
但只报警,没有停车。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伺服电机的接线UVW线序错误造成的,线序不对,伺服控制器就不受控。

网友B:
伺服电机的接线UVW线序错误造成的
接错会飞车的,祝贺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