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运行速度和电机的运行速度的逻辑关系

楼主(2011-03-19):
在减速机(减速比1:12)带皮带轮运动中,我想在触摸屏上设置一个皮带轮的运行速度(MM/S),这个速度和电机的运行速度(HZ)有什么样的关系,该怎么编程。谢谢!!

网友A:
转速和频率有关系啊,那可以算出皮带轮速度啊。
这个是角速度,你要的是线速度。换算之……

网友B:
对,换算之!

楼主:
怎 么换算啊请指教

网友C:
我来解答,希望对你有帮助。电机转速(转/分)=频率(HZ)X60S/电机极对数,6极电机极对数为3, 4极电机极对数为2,同理
例如4机的同步电机转速=50HZX60S/2=1500转/分,如果要换算成mm/S,那要看皮带轮直径是多少,自己计算一下。还有要除以速比,我建议你用三菱FX2N FX2NC或信捷XC3 XC5的plc,因为它们具备浮点运算功能。如还是不懂,请联系我KAISA
邮箱地址:
KAISA1688@163.COM
下载积分:+4(xqx666)

楼主:
多谢指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