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

楼主(2011-03-19):
请教各位师傅,三菱触摸屏中,重叠窗口和叠加窗口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重叠窗口的显示是有条件的,只有条件满足的时候才显示,而且是自动跳动出,叠加窗口有窗口标签,点击相应的窗口标签,该窗口便显示
!!!

楼主:
谢了~~~
请教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