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求助

楼主(2011-03-19):
大侠们,我用的是OMRON CP1H-XA的PLC,用TCMP表比较指令,将0和D200里面的数据比较,输出到220,我的疑问是:如何编写才能让我检测到第一个位通的时候就结束比较,举例:我D220内部第1,3,4,6,7,9内的数据是0,当接通TCMP时,第一位通了之后,就结束比较,不会再接着比较第3,4,6,7,9位。望大侠们能给我明灯!

网友A:
三菱的可以把数据寄存器的数据送到位组合元件中,通过位组合元件来驱动相应的输出,即可达到楼主的目的,不知欧姆龙的是否有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