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梯形图和PLSV指令

楼主(2011-03-19):
做两个步进电机的速度和方向控制,按说明书上用了步进梯形图指令
每步里面都有2个PLSV指令分别对y0和y1输出脉冲,但是还是有的步通过监视有脉冲输出但是步进电机不转,M8147 m8148显示为on
例如 s10里有脉冲输出指令 通过x0 切换到s11之后 怎么样把脉冲输出中监控M8147 m8148也复位

网友A:
我一般把脉冲输出指令做在步进梯形图外面,步进梯形图里用D传参数,用M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