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Q02HCPU的问题

楼主(2011-03-19):
请教一下各位,我原正常使用的Q02HCPU因内存不够改了用Q06HCPU。可现在数模转换模块Q62DA上的两个通道都没有了输出,更换CPU时仅在软件上更改了PLC类型。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了!

网友A:
你还要安装模块软件,然后还要设置好才行,给你起个头,自己慢慢去试,记忆会更深

网友B:
检查DA模块的开关设定,更换CPU的话,原来的设定会丢失

网友C:
那要看程序是写在PLC裡面,还是写在模块上面,请CHECK
下载积分:+4(xqx666) 热心助人

楼主:
程序是重新下载了的,DA开关也是在程序里设过的.

网友D:
这是GX develop开关设置
下载积分:+1(lin_min) 热心助人

网友D:
这是 DA组态软件设置的 通道允许

楼主:
感谢tonyyun我的问题按您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D:
哈哈 大家相互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