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脉冲输入方式?

楼主(2011-03-19):
伺服放大器的脉冲输入方式有A、B相输入 ;CW、CCW脉冲输入 ;脉冲+方向这几种,脉冲+方向这种我清楚,那么其他两种能用PLC作为上位机来实现吗?谢谢!!

网友A:
是指双脉冲和单脉冲吧,PLC也可以实现。不过方向信号要两个,脉冲信号也要两个。

网友B:
通过设置,可以只用脉冲实现正反转,两个脉冲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