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9):
前年做的一台设备,两根轴,用FX1N-40MT控制,现在老板要加一根轴,可是PLC的脉冲输出端口用完了,请问三菱高手FX1N-40MT能加1PG模块吗?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请不吝赐教.
先谢谢了

网友A:
我没做过,看看能不能再加个1n的plc,然后并行通讯。。。

网友B:
貌似不能吧!!好象接口不够

楼主:
FX1N可以用FX2N的232通讯模块扩展,但不知道能不能用FX2N的位置模块扩展??期待用过的朋友发言?

网友C:
三菱官方是不允许1N加1PG的!
其实1N是可以加1PG的!只是扫描时间会增加!楼主好自为之
  • 下载积分:+1(月泽)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菱官方是不允许1N加1PG的!
    其实1N是可以加1PG的!只是扫描时间会增加!楼主好自为之

    谢谢了,请问这位仁兄有没有这样用过?我是担心把东西买回来不能用了不好给老板解释

楼主:
    手册上说FX1N可以扩展FX2N的模块,但就是没有提到1PG,我看到过扩展232模块的,但是没看到扩展1PG的

网友C:
    官方的标准答案是:1N可以使用2N的大多数模块!不包括脉冲模块,
    实际是可以使用1PG的!

网友D:
    因该可以,加一个模块。

网友E:
    哎,打客服电话啊

网友F:
    FX1N PLC可以加FX2N-1PG  最多可以加8台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F:
    FX1N PLC可以加FX2N-1PG  最多可以加8台

    这位兄弟是不是这样用过?能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吗?上面有人说FX1N加了1PG模块后扫描速度会变得很慢,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