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求助

楼主(2011-03-19):
cxp7.1软件可以和cj1w欧姆龙PLC通讯吗

网友A:
好像不支持,你下CX-ONE4.1吧.以下是OMRON网站看的
CX-Programmer7.1免费版PLC编程软件支持PLC型号列表:
CPM系列(CPM1A/CPM2A/CPM2AH/CPM2C/CPM2B)
CP1系列(CP1L/CP1H)
SRM系列(SRM1/SRM1-V1)

网友B:
不可以用cx-one4.03欧姆龙的全行
QQ540940771

网友C:
可以的,只要是完整版超过3.0的都支持,楼上的说的是OMRON为了一些客户单独开发的软件,不是完整版,所以不支持。还有你说的CJ1W不是CPU ,应该是CJ1M-C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