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0):
目前正在模索OMROM的產品功能
人機:NS-SQ11B-V2
PLC:CS1G-CPU43H
軟體:CX-P & CX-S

在沒有硬體的狀態下,
發現 人機 可以直接透過 CX-S 來跟 CX-P 模擬溝通。
所以想說,那如果想用 VB6 透過 CX-S 來讀寫 CX-P 的內部 IO 信號不知是否可行?
主要是想讀取輸出信號,寫入輸入信號。

不知那位朋友有玩過,可以教導分享一下嗎?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如果知道通讯协议的话,是可以的。

楼主:
就是不清楚。不知道,才上來發問請教的。
想說網路人多,說不定有人跟小弟一樣,也想玩。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在网上去下载  通讯协议都差不多 就是遵行一个格式 翻译官的角色而已 以前下过一份 好像有两种模式    不过全英文哦

楼主(2011-04-23):
有找到一些方向了,但軟體的使用不熟,如下
備用以下軟體並進行:
1 Omron Cx-One + CX-Simulator + Omron OPC Server + (Finsgetway 3 + Finsgetway 3.2 Update) + Network Configuration Tools
2 Microsoft Visual Basic 6.0 或其他IDE
3 OPC Server Client Source Code
4 首先利用CX-Programmer建立專案,專案通訊協定指定使用Controller Link。
5 鍵入階梯圖邏輯!
6 開啟CX-Simulator 執行之。
7 開啟Network Configuration Tools,產生CDM資料格式檔案,並連線確認其正確性。
8 開啟Cx-Server DDE Manager,編輯、新增Point Tag後儲存CDM檔案。
9 開啟Omron OPC Server 應用程式,匯入CDM資料格式檔案!並啟動Omron OPC Server 伺服器。
10 使用Microsoft Visual Basic 6.0 或其他IDE開發UI或是SCADA介面。

目前停在步驟 7 8 9 不會建立&使用。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