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204文本显示器的计数编程

楼主(2011-03-20):
如图 这个欧姆龙计数程序在MD204文本显示器上怎么编程才能显示数字的产量计数 (D505 D506 D507 D508应该怎么用)请高手指教

楼主:
高手在哪呀

楼主:
谁能帮帮我呀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如果程序可行的话可以在MD204中用数据寄存器D505,寄存器个数2,显示8位,数据寄存器D507,寄存器个数2,显示8位
可以实现,

楼主:
不行的 缺0位 从0到99都正常 从100至109显示1 0——1 9 当中缺0 到110后就正常了 从200到209也是这样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是用的FX1S和MD204L,编程好了之后,PLC和MD204L连接,一直显示是 正在通讯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通讯参数没设定好你选择485就可以了,你用的plc肯定是仿造的那种,深圳三凌的吧?

楼主:
缺0位 从0到99都正常 从100至109显示1 0——1 9 当中缺0 到110后就正常了 从200到209也是这样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网友D:
你不能用接点比较指令吗?

楼主:
从0到99都正常 从100至109显示1 0——1 9 当中缺0 到110后就正常了 从200到209也是这样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网友E:
不明白你说的啥意见,你直接把寄存器做到文本上就可以了呀,至于会缺0位是不是你在程序上没有用双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