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指教

楼主(2011-03-20):
台达伺服驱动器安装后,马达不转动,但是驱动器显示数却一直往上加,参数都正常,实在不解?
型号是—AB的,各位指教

网友A:
驱动器上显示的是甚么?

网友B:
没报警吗

网友B: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应该显示故障代码才对

网友D:
是不是参数设置的不对啊?

网友E:
请参照驱动器手册,根据面板报警字符查看故障代码。分析故障原因~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马达不转动,但是驱动器显示数却一直往上加。你的马达不转动你看仔细了吗?会不会是马达在转动,而联轴器没紧固,所以看起来好像电机不转动。还有你的驱动器数值一直往上加,具体是什么数值?说明白点。
朝花夕拾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是驱动器与伺服的连接线焊接错了 实在感谢各位的热心

网友G:
连线有问题吧,台达有这种现象,就是伺服脉冲并没有进入到伺服驱动器,或者说脉冲信号接反都会有这种现象的,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