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1-03-20):
哪位兄弟知道在触摸屏上面怎么做电机的频率和电流的显示画面,电机是变频驱动。

网友A:
能不能具体点!!

网友B:
可以读取变频器的频率和电流。

网友C:
那款屏?
西门子 组态 IO域 连接PLC存放电流 频率的寄存器
三菱 用数值显示 对应PLC存放电流 频率的寄存器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三菱的好像用ivrd等指令

网友E:
先找个厂家型号,再是软件,有硬件最好,再是资料,再是实践。江湖救急不救穷。

网友F:
485通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