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0):
想问一下高手,我想做一个平台,手头只有一个三菱F1S的PLC,20MR,我想用它来控制一个饲服放大器,也是三菱的,再由饲服放大器来控制一个饲服电机。电机带动丝杆。用来作X轴的速度控制。请问这个型号可不可以控制饲服放大器。

网友A:
要晶体管的才可以,或者你再买个定位模块

网友B:
要晶体管的PLC才可以输出脉冲。FX1S系列的PLC不可以扩展

网友C:
完全可以

网友C:
多支持国产PLC

网友D:
你的要求是做速度控制,这个完全是可以的!
做定位控制才需要脉冲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要晶体管的PLC才可以输出脉冲。FX1S系列的PLC不可以扩展

正解

网友F(2011-05-12):
要晶体管的才可以

网友G:
晶体管的才可以 晶体管字母表示MT 继电器表示的是MR 最好加一个1PG的定位模块 如果你的的精度不要求很高的话  ,直接拖动驱动器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