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温控仪控制3台变频器

楼主(2011-03-20):
我们公司用1个AMT温控仪模拟量并联输出控制同一个系统内的3台ABB变频器驱动3台冷却风机,温差在0.5度以内。该系统的控制方式是否可行,若改装系统,只增加温控仪对该系统的控制稳定性有影响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不是很明白,AMT的温控是电压型还是电流行的,控制三台变频器功率够吗?还有风机只是有温度的要求吗还是要求要同时启动,要是同时启动你可以试试中继。不知道对对

网友B:
如果控温空间大。有很大热惯性。恐怕不行

楼主:
温控仪是电流型的,但须使用模拟量控制,用中继估计不行。因温控设计精度要求较高,系统震荡厉害,有时达不到要求,不知调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有用吗?

网友C:
电流并联不是分流吗?应该不行

网友D:
若改装系统,只增加温控仪对该系统的控制稳定性更加维定。

网友E:
0.5度???根本不可能,你风机引的是自然风,?还是空调室里的风?如果是自然风既使你PID整定好了夜晚和白天会差几度的,还有冬天,实际温度低于设定温度你要装电加热呀

网友F:
这个肯定行的呀,只是你的温控要是智能型的,最好是电流输出的,,电机同时起动也行,分开起动也行的,温度,,你只要第一次自动演算好,就成

网友G:
如果需要用一個溫控器控制3台,必須串聯才行,4~20mA的模拟量输出,温度误差0.5,最好用三只温控器分别控制3台变频器;但是本人觉得0.5的误差,应该在风机的出口装一个线性比例蝶阀,通过温控器控制比例蝶阀的开度控温,最理想。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和分享!我们还在调试中,只是温度控制精度还不能全部满足要求,并且变频器频率震荡较快。现怀疑变频器部分参数不是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