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0):
如图,(c200 k-5) 是什么意思?
1、第一次接通为什么不在-5时就接通,而是到了-6才接通。
   后来为什么还有个若输出已接通 ,x13第一次有脉冲信号时,Y1不是已经为0了吗,
2、k-5是什么意思;如果是减计算时,是指减5次后计算器由OFF变ON ,还是指减到-5时由OFF变ON
3、若是增计算时设C200的当前值为0,k-5时,什么时候计算器由OFF变ON 呢?
4、如3条件,若又C200的当前值为-15呢?

不知说清楚了没,希望各位大虾劳心解答一下,如果能给相关的计算器工作原理参考资料就更如啦

网友A:
所谓的高速计数器,就是捕捉高速的输入信号用的,像编码器。计数的速度用肉眼很难看见,但是它该输出的有输出,该动作的有动作。

网友A:
图中设置的是-5,它不可能到-6去动作。当C200的数值从-5减到-0时C200的常开点动作Y1接通。当X13接通时C200的当前值复位同时YI也为0.C200作为减计数器的前提条件是让M8200置位。驱动M8200时是减计数,不驱动是增计数。

网友B:
1、第一次接通为什么不在-5时就接通,而是到了-6才接通。
   后来为什么还有个若输出已接通 ,x13第一次有脉冲信号时,Y1不是已经为0了吗,

叨毛,你再仔细看清楚一点,第一次接通时X12没有接通M8200,所以是增计数,所以C200的值是+5,又怎么会像你所说的-5?到了-6才接通?你看清楚一点,到了+6的时候是X12接通,不是Y1接通。
X13实际上是对C200的值清0,间接的控制了Y1。难道Y1为0时X13就不可以复位C200吗?

2、k-5是什么意思;如果是减计算时,是指减5次后计算器由OFF变ON ,还是指减到-5时由OFF变ON

K-5就是(5,4,3,2,1,0,-1,-2,-3,-4,-5)这个K-5。如果C200的值是K-6,此时又是减计数,那么X14接通一次C200就是K-5,Y1从OFF变ON。

3、若是增计算时设C200的当前值为0,k-5时,什么时候计算器由OFF变ON 呢?

如果C200的当前值为0,设定值为K-5,那么X14一直有脉冲计入,C200的值由0,1,2,……32767,-32766,-32765,-32764……-10,-9,-8,-6,-5,此时Y1由OFF变为ON,此乃说明书上所说的环形计数器。

4、如3条件,若又C200的当前值为-15呢?

如上一样,环形……

结论,不管你是增还是减,C里面的值只是往正时针或者逆时针计数(一直循环),只要当前值与设定值相等时,它就ON。

楼主:
谢谢各位了,,最近我们学校正在学,,所以有时看不懂的就请教一下各位大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