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Flexible 2008 可以集成到step7里吗?

楼主(2011-03-20):
我先装的WinccFlexible 2008 ,然后装的step7,以前有个项目是step集成了protool的软件做的,现在重装的系统,想装WinccFlexible 2008 和step,但打开以前项目出现缺少protool软件包,现在也是初学不久,忘大家帮忙看看怎么把这两个软件集成在一起。

网友A:
西门子最新开发的 博途 一款软件可集成PLC和HMI,但暂时只是测试版,买不到

网友B:
可以集成到step7的;一般是先装step7 ,然后装WinccFlexible,选择集成到step7就可以了;至于反着装能不能集成进去你得打开WinccFlexible里看看了,没有试过。protool项目可以由WinccFlexible转换过来直接使用。

网友C:
2楼说的对,应该先装STEP7,然后再装WINCCFLEXIBLE,再集成到STEP7中。

网友D(2011-09-01):
可以的
logosxlf

网友E:
可以,先装SETP7再装FLEXIBLE后在项目菜单下有集成在SETP7下。